联想V32开机故障

楼主(2009-05-19):
我的联想V32在开机时要用手压住内存槽才能开机,当显示屏出现开机LOGO后就不用压了,是不是有虚焊了,要用热风枪给修修吗?
就是压住白色的地方(右下角)

网友:
先拿烙铁托一下   应该是虚了

网友:
看看槽内弹簧有没由于误插而陷下去的(这样也会引起接触不良),除此若无异物影响接触的话就只有加焊下槽引脚了,不过记得加焊前先油上焊宝后加锡这样更容易顺畅完工,不须要用到风枪。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汗了

网友:
你看一下内存槽下面的有没有别的芯片,没有的话应该是北桥虚汗了

网友:
先拖焊下内存槽..不行就是北桥脱焊了.

网友:
完全取出主板看看内存槽的背面还有些什么?同时建议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加焊内存槽,弄不好还会扩大故障,没有相当的焊功内存槽不是那么容易加焊的。请三思

网友:
是内存槽虚焊了,因手上没有热见机,只能用电烙电了,先将内存槽的焊脚全图上焊锡膏,然后将烙电加到300多度,我用的是45度角烙电头(比用类头的好用),几个脚几个脚的补焊,两边的槽都焊过,然后加上内存,开机成功了,另外一边的内存槽也认到内存。呵呵,不用拿去给外面修了,自修搞掂,又省了好几百。。

网友:
这个技术性论坛,快成用户来问十万个为什么得论坛了。
哎,我们搞技术的,生意越来越不好了,顾客都自己修了。经常有人跑这买电容。5毛钱一个。13007,IF630,3055什么的。我都想改行了,做销售了。今天还有个学生来买晶振,赚了1块钱
想想都流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急总有人会哭着回来的。

网友:
不是每个电脑旁人都能随便修的  要看技术的,这也说明我们要不断进取啊!!!

网友:
也不是啦,有些是技术的东西,还是要学的,有技术还是可以行天下的,我只是那种动手党,喜欢自已动手搞搞,当然是在自己的能力之内,之外的当然还是要找专业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