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 S8X-MX 不能保存时间

楼主(2009-05-19):
断电开机后 不能保存住时间 ,换了二级管也不行 ,也没找到电容,量电池电压2.97伏。连接上跳线量跳线2.77伏 ,从资料上看到说有CHASSIS 不知道是否和这有关 请教下大家
拆了跳线一脚附近的电容 就好了
资料

网友:
火凤凰亮子
[/b谢谢
您说的很对 拆了一个跳线附近的电容 就好了 谢谢指导

网友:
呵呵 呵,原来是小小电容在作怪啊,

网友:
电容也会出现这样的故障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