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有灯显示却显示不了字

楼主(2009-05-19):
小弟有的一台本本出现了屏没显示的故障。
刚刚开始的时候屏的左侧有2厘米宽的花屏现象。(是下竖花)
我就把屏撤开了 随便搞了一下,本来是好了一点的,可等我装上去又不行了,现在出现了屏只有亮,没有任何字显示,但是接显示器可以用,因为我正用着呢。但是屏却不行。我截了个图大家帮小弟分析一下,我没动什么东西 只是清理一下灰尘,

在线等啊。。。。。。。。。。。。。。

网友:
现在是通电情况 那有一更红色的线显示 也有亮

网友:
屏线有没看啊。

网友:
看不出什么。。刚刚开始黑了的 但是我屏线重新插了一下 就亮着的没显示出字。。。

网友:
你换块屏呢

网友:
就一块屏。。。。。是我自己用的呢

网友:
有可能是屏上的软排线的问题

网友: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
我用的是那种笔记本本叫什么,是不是你自己本来的屏,还是你换了一块

网友:
自己用的本本 没换屏 应该是东芝3000

网友:
我刚刚把上面用手捏了几下 变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后面那个显示器 就是我接的本本

网友:
比较平常的就是捏成这样几个颜色的花屏。。。。

网友:
屏坏了,是亮带,先换一块屏式是,插拔有反映,屏线有一点可能

网友: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办法确定一下 我自己用的 如果花钱去买一个块屏,万一屏没坏我就不划算啊

网友:
感觉跟屏排线有关
特别是屏基和屏控制电路板这快的软排线
我有快屏 也和LZ类似的故障
给你个建议
在壳和屏幕之间垫上点软和的纸或海绵什么的 要固定好
我那快屏幕就这样搞定的 现在用的一切正常
我的屏幕是从P3的DELL笔记本上拆出来的 具体型号忘了
是14.1的屏·

网友:
屏上的邦锭坏了,第一个图的时候可能还有修,后面的就没有修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吧  查下屏显电路 碰碰运气

网友:
我截的都是一块屏 后面几张只是我捏了几下变成那样的

网友:
一定是屏坏了啊

网友:
这么多人回答 到底是屏坏还是屏线? 我搞晕了

网友:
屏线 不贵 买个 试下 没准就好了  好了 就ok 了

网友:
不用说了 绝对的是屏幕坏了 不换屏幕是绝对解决不了问题的哈

网友:
应该是屏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