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75D 冠捷代工方正的显示器

楼主(2009-05-19):
故障现象是开机有图像,但是有很亮的回扫线,是亮度电路故障,拆开一测,高压包第四脚出来经一个10欧电阻,负压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240K电阻,到了G1,而这个10欧电阻烧为无穷大,同时测亮度控制三极管BF423正常,G1对地值也正常,将这个10欧的限流电阻换为2。2欧后,通电数秒依旧,正要关机时,突然“啪”一声,拆开时,负压电容,2.2UF 250V爆了,都不敢修了,难道是电阻换小了,功率是一样的,它没烧。
哪位高人指点下!

网友:
已解决,更换所爆电容为10UF 250V,电阻换为27欧2W ,原来是该电容漏电后,引起负压回路电流过大,因此烧了10欧限流电阻,在限流电阻烧开路后,负压滤波电容与FBT绕组没有回路了,所以此前没爆,电阻又换新了,又有了回路,因漏电流过大因此损坏。换新以上两件及其整流二极管(以免有后患)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