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U101笔记本怎么装XP

楼主(2009-05-19):
小弟不才。
买了个明基U101笔记本。没有USB光驱。想用U盘装个XP系统。但就是装不上。就是进步了U盘。选了U盘启动,到进DOS的时候就只有屏幕左上角的光标一直在闪。就是进不去。 没死机。

哪位大虾能帮小弟解决问题。为小弟指点迷津。。。。

感激不尽!

网友:
你把U盘做能了CDROM没有,要把U盘量产做成了才可以装

网友:
不会做USB-CDROM 做个USB-HDD也可以 这个比做USB-CDROM简单

网友:
USB系统U盘
做好了没

网友:
上面几位说的都做到了也都在台式机上测试过。没问题。但就是引导不进去。。。今天早上找了个U口光驱很轻松的装上了系统。。

还是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