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检测错误,该检查哪里呀

楼主(2009-05-19):
联想QDI 848P主板,CPU是775针的,I/O是ITE8712F-A,SB是82801EB。这块板子有个奇怪的问题:开机后自检能通过,随后CPU风扇狂转,进CMOS查看,CPU温度不正常(有时负100多,有时正100多),以前重启几次还能正常使用,现在根本不能用了!
    仔细检查,没发现热敏电阻在哪,不知道还和I/O有关吗?哪位朋友行行好,帮帮我吧!

网友:
老师说这个问题你检查I/O,因为主板的问地等检测都是通过电阻取样送进I/O来处理显示的!

网友:
查下CPU风扇插针的驱动管

网友:
查下CPU风扇插针的驱动管

为什么呢,基于什么考虑?说得清楚点,多谢

网友:
原来是风扇不太好,换了个风扇就正常了!
唉,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一直就没有怀疑是风扇的问题,因为也是新的AVC,就放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