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取暖起拆焊台换BGA桥

楼主(2009-05-19):
买的33片/套钢网今天到了...
嘿嘿做BGA一块技嘉K8NS主板换桥(NF3 250) 我焊BGA的工具,植球不用说来0.6的球加0.6万能钢网。直接用我大高迪925 风速6档 420度吹上去...冷却后取下钢网清理多余的球...
吧主板放到取暖器上低温预热3分钟,高温加热见焊盘冒泡泡,风枪4档360度打转吹见到青烟袅袅为止,停止加热,冷却后放个1元硬币上面压住桥、在加热的时候使桥有向下的压力可以更好的接触焊盘...好了焊接完成打TAX 3.3 对地100多 PCI A14 100多上电测试不触发又加焊一次,触发有了开机C1-25 呵呵兴奋....
复位咿呀死机了又加焊一次桥,冷却后上电测试复位正常,K8NS换桥成功.
下图的桥是坏的丢到垃圾桶捡起来拍的PP 很脏
下次做BGA在传详细的PP

[localimg=180,135]1[/localimg]

[localimg=180,135]2[/localimg]

网友:
你这烂风枪不适合做桥的在这么也要用个8205的风枪嘛

网友:
嘿嘿东西是人用出来的,什么都追求好的,是要票票滴。
上面的土炮照样把主板整好

网友:
你的桥八成是挂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的回复很强悍...工具就等于吃饭的筷子....筷子不好你怎么能夹好菜..吃好饭......

我看你的工具还不如我的快克858D呢

网友:
你那焊球也没少浪费的哟

网友:
好了没呀
也没看到说句话

网友:
LZ 你那植过球的桥看上去怎么脏脏的 是不是焊膏还在上面没清理啊
看你这桥 估计BGA回去
··危险······

网友:
以前在论坛看过段视频 做BGA的 那桥做的 说句脏话 真TM的漂亮
桥植过球后依然清爽干净··

网友:
这种做法,有多少死多少。
     桥都烤的西八烂了。。

网友:
停止加热,冷却后放个1元硬币上面,放硬币的意识不用说来吧...
这个是什么意思?我到是真的不懂。

网友:
植完球后我都是把桥和网用超声波洗一下。。干干净净的做。工具还是挺重要的

网友:
学习,我也搞过几个,都是挂

网友:
这样做BGA的话,成功率应该很低的,桥会坏掉很多的

网友:
下面用什么加热 的

网友:
你这样换桥,不是说你技术高,就是运气好吧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焊膏BGA专用的吗,还是普通的焊膏啊

网友:
请问楼主买的33片/套的钢网能做哪几种芯片,845.865.915.945.965.及南桥都能用吗?我也想买一套,想和你交流一下下。谢谢
哦,还忘了一点,你那钢网能不能直接加热。谢谢

网友:
你看钢网的介绍吧 目前我只用了5个万能的,和9550显卡PGU的网

网友:
这样做桥的方法真是。。。。。。。。有点无语。。。。。不过运气还真是好。。。。LZ每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就好了  。。

网友:
热风枪掌握得好 做桥绝对没问题!
请使用HAKKO热风枪

网友:
我每次加焊BGA都是这两个东西
地部温度不到200度,我在想办法改装成控温型。。、、
补上钢网直接加热不变形

网友:
新手。。好神奇!

网友:
你也太有才了,

网友:
精于技术,只要吹多了,成功的方法是很多的,不同人有不同的技术吧。

网友(2009-10-09):
只要下面预热保证板子变形问题得到解决,上面温度只要桥不爆,又可以令到锡珠完全融化,那么BGA就是成功的,没有什么多神奇的地方

网友:
东西好烂,还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