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级高手请进,指导一下开机原理!

楼主(2009-05-19):
        机器:旭日150,现象:待机电流0.1A,待机电压17 V。我有该机的图纸。第一页结构
图里显示EC为ENE KB910,而实际提供的是PC87591的图。PDF如下:
         第二脚有3.3V的电压。按开机键,是不是该脚要下拉到0V?我按开机键,每次下拉都没有达到
0V,都是高于0.45V,不解中。开机键盘到EC的电路如下:
         是否按了开机键,2脚就下拉到0V,然后EC发信号给SB.然后SB发出控制信号回EC.EC再输出
开启各个电压的控制信号啊?具体是什么信号。怎么个流程,请高手解释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个+1.05VALWP是不是插上电压就该有的啊?现在没有该电压。该电压
是由一个IC转换过来的,图如下:
         该IC第五脚接的PR314一端有2.5V,另外一端没有,第一脚VIN没有电压,第一脚的产生电路如下:
          测得该IC第三PIN 和第七PIN没有电压。应该有电压才芯片才工作对不?第七PIN是接个电容,然后接地。第三PIN是SYSON信号。由EC提供。EC相应PIN没有电压!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我这个现象,以及电路的信号流程,关键测试点。谢谢。感激不尽!

网友:
2脚电压要拉低

网友:
还有检查3V 5V IO芯片上的3.3V,

网友:
PC87591第二脚接上电源就是高电平, 一般是按下POWER ON键,二脚对地短接,2脚电平由高到低,EC接到低电平开始触发。楼主的图纸型号对不上吧?
+1.05VALWP没看到在哪?应该不会上电就有
POWER ON后,EN信号一定要有的,现在先搞清楚EC工作没?有没有触发哦

网友:
请问一下,开机芯片第二脚,按开机键不能下拉至0V是什么原因啊?现在只下拉得到0.45V.而且我直接接了条线到第二脚。强行下拉电压至0V,EC也不输出信号到SB。EC供电满足。晶振也起振了的。但是不发信号给
SB,是不是EC坏了啊?

网友:
这些不足已断定是EC坏了.只能说EC没有工作起来....EC要工作起来..要有一定条件的..远不晶体振荡一个..

网友:
首先说一下,每次按下开关后产生了一个低电平复位,这里是低电平,而不一定是0V电压,而且对于电路中的“电平”

来讲,低电平经常是0.X V(比如说你所看到的0.45V左右)而一般不会是0V,而且它们的接地端经常是PGND(功率地或

者是保护地)用的是三角符号,而不是GND(标准地)用的符号是四条由长到短的短线组成(图纸P32),虽说PGND最终

要和GND相连,而且用二极管蜂鸣档来量,二者基本短路,但毕竟不是同一个东西,有的时候二者之间连接的时候要用到

电感或者零电阻之类的器件。
总上所述,你按下开关测到的那个0.45V左右的电平应该是正常的。

第二个问题,+1.05VALWP在插上适配器的时候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待机电压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请参阅图纸

P3,Voltage Rails表第五行+VCCP栏,1.05V rail for Processor I/O,在该行的最后三项中分别描述的计算机的工作

模式(S0-S1开机状态,S3待机模式(只有内存在工作),S4-S5关机的状态(只有待机电路在工作))。关于

+1.05VALWP与+VCCP这两点之间的联系请参阅图纸P36底部PJP26)

太晚了,明天还要上班,其它的有时间我们再讨论一下。

网友:
9楼高手,QQ号可以给我吗?白天可以聊聊,我今晚换了个IO上去。现象还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
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具备了。按开机键,它肯定有反映的啊。没有思路了。实在对这块不太懂。具体的
信号流程。EC工作,必须具备的条件我认为就是供电时钟复位啊。为什么都满足了还不工作?郁闷中

网友:
我觉得搞清楚那个EC 的工作原理才才是关键!那些条件都满足了的话那除非是SB有问题了哦!那个EC除了供电时钟复位、还带有一些检测电路[保护功能太强大了]可能是它们在作怪。有哪位高手出来说一下那个EC工作原理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这这样的机子,我想知道 EC工作后是从哪个脚发出信号给SB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台类似问题的,2脚电压一直为低电平,无法触发,更换EC无效,怀疑哪里是不是保护掉了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知道旭日150的开机原理么?当EC供电时钟复位满足后,需要什么工作条件啊?当按下
开机键后。EC哪些脚会有电压跳变啊?哪个脚是给SB发开机信号的啊?请高手指点一下。现在搞死都不开机。。郁闷了!

网友:
谢谢楼主高看,只是发表了一下自己的见解,“高手”一词实在是不敢当。对于EC简单的说一下,“EC”的中文名称是“嵌入式控制器”,说白了就是一个单片机,所有要想把这个东西给分析清楚了,是需要很大篇幅的。它里面是一个16位CPU为核心的微型电路板,上面东西比较全,有几种常用接口和总线,有的还集成了RAM和ROM(比如日立的H8和瑞萨的H8S等等)即使RAM和ROM不集成在芯片内部那么它也要在外部连接这些东西(National Semiconductor 的PC87591就是这么干的,它与主板BIOS相连,占用了该BIOS内的一块区域作为自己使用),因为嵌入式系统要想正常的运转就必须有软件环境配合,这个和咱们的计算机要和操作系统配合才能使用是一个道理,只不过它需要的操作系统很小,几十K就够用了。但是少了这几十K,EC就要罢工了。

总上所属,我想说的是,检查一下你的BIOS,找颗一样的BIOS芯片,从网站下载联想150的BISO资料刷进去换上去试试,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2003-2006年我们经常这样修NEC E600。如果换完后各种信号情况依旧,那么从新换回老BIOS芯片。再检查别的故障。对于这个机器的开机时序,我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思路,等理顺了我们再探讨一下。

对于EC工作后从哪个脚发出信号给SB的,其实它们之间的信号还是比较多的,对于那个信号使的SB开始工作,我说一下自己的看法,根据以往经验,EC要发送一个“PWRBTN_OUT#”之类的低电平有效信号给SB,但是在根据我们手里的那份图纸(估计我们的图纸都是一样的),“PWRBTN_OUT#”出现在两个的地方一个是图纸P29-ene KB910的168脚(IOPC0)(PC87591和它是一样的)和P15-ICH4的AA1脚(PWRBTN#),但这里有个问题这两个“PWRBTN_OUT#”信号在图纸上标的都是“入”信号而不是一出一入,根据查PC87591E的官方PDF文档,对于IOPC0的解释是这样的:
“General-Purpose Output Port IOPC0. IOPC0
is are targeted for use as power supply control
for the power supply unit. It is accessible by the
core for write and configuration. On VCC Power-
Up reset, the default state TRI-STATE; it is not
affected by other types of reset. See Section 4.5
on page 113 for further details on these GPIO
pins and their functionality.”
以及对PC87591的PDF的P24和P31查看得知,这个脚是一个输出脚。所以,要说到一个我不太敢说的一句话,就是,标准图纸把信号方向给标反了。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PC87591(或是KB910)在开机键按下之后经过内部的几个简单转换生成了一个“PWRBTN_OUT#”信号(低电平),从PC87591的168脚发出交给了SB的AA1脚,SB在其他工作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接收到了这个信号,SB就开始工作了。

不好意思,我小时候的语文成绩比较差,表达能力不是很强,表达有点罗唆,希望大家能看明白。

另外,我的QQ是1184313054,但是经常不在线,所以我们还是在论坛上来探讨问题方便些。

网友:
高手。确实,我没有考虑BIOS的问题。只是一直看EC和SB.看能找到BIOS芯片不,换个看能否有救。我觉得有是有可能BIOS的问题了。因为,EC,SB的待机条件都满足了。可是按开机键不触发。我们手上的图纸
关于PWRBTN_OUT的箭头确实标错了。
     不过个人感觉EC的信号脚太多了。得好好研究一下。在实践中验证了。再发个开机经验帖,大家再来讨论
讨论!多些仰望星空兄相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仰望星空高手啊,我也是看了这个帖子后反复的查KB910,它的19脚是本身的复位,那去SB的是那个呢?对照你的回帖再看觉得有些道理,168脚确实标注PWRBTN_OUT# 15,请抽空帮我知道一下最后的数字15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
回16#,图纸P29  中的 PWRBTN_OUT# 15中的15,表示在图纸的P15也有PWRBTN_OUT# 这个信号,你如果去P15找到这个信号就会看到29 PWRBTN_OUT# 这样一个名称了,同样的是说在29页也有这个信号。

网友:
ON/OFF# 跟PWRBTN_OUT 方向应该是标反了。
EC收到 ON/OFF# 低电平信号后 会向南桥 发出PWRBTN_OUT低电平信号,使南桥知道用户已经按下开关了,可以开始进行下一步上电工作了。

正常来说OFF/ONBTN在没有按下开关时,应该是一个与适配器相等的高电平,按下开关后OFF/ONBTN低电平,D6~3脚与1脚导通,间接将OFF/ON信号拉低,而这个并不是接地的貌似,所以会有0.45V,但是EC是用程序来管理开机的,只要设定了开机低电平为0.45V左右,ON/OFF信号就有效了,这样就可以向南桥发出PWRBTN_OUT信号了,低电平没有一个标准,只要比原来高电平低那就可以称为低电平,这个开机低电平还得看EC是怎么工作的。

小弟愚见,有错的地方请纠正一下。

网友:
我今天也碰上了这个问题,是ACER 5580的,EC是87541,开机不触发。87591的2脚能拉低到0V。换了南桥和EC都不行,郁闷死了。明天看看换BIOS怎么样?

网友:
啊。。茫然。还是感谢各为高手学习了

网友:
BLOS怎么刷?

网友:
看了这么多,终于看到有人说到BIOS了,BIOS和KBC是相互作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导,有机会还要多向你请教

网友:
还不太看得懂,不过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