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不触发

楼主(2009-05-20):
我修DV2000也有几十张了!但那个有待机电流0.03A不触发这个问题老搞不定!今天又碰上一块这样的。3.3V也正常,各电感阻值也正常,IO是ENE生产的,通电后最先工作的就是它,换了它也不行!开机键上有3.3V电压,按下后电压去了!但板子没反映,它是经过两个小电阻到那个IO的我跳过那两个电阻强制开机,电压快速跳到0.98就掉电了!这个问题名位高手有没修到过啊,帮小弟出点招咯!

网友:
没有遇到过,32768看看

网友:
kb3910吧..这个IO的开机电路不是太好修....你多看看他的工作条件..还有你强行开机后断电.证明IO的工作条件不全..

网友:
我今天也是遇到同样的IO,不触发。跨过开机键中间所连接的元件。直接短接IO的开机脚,就不触发。
LZ比我幸运多了哈。至少短接了。还能看到电流上去了。只是不稳定。我短接都不触发。郁闷的慌。
   修得头痛死了!换了个IO,现象还是一模一样。我觉得工作条件都是满足了的啊!EC的供电,时钟,
复位,都有了。还有什么没满足的地方啊?难道是接开机键到IO中间的元件出什么问题啦?但是中间所
接的元件我也都找出来了啊。容易坏的二极管,场效应管,都测试了。正常啊!不知道怎么搞了。郁闷
。希望大家给个思路啊

网友:
楼主 直接进南桥之后能触发 说明南桥是好的
具体故障还是IO这边,可以参考我发的那个不触发的帖子 ,有DV6000不触发的详细介绍

网友:
可能是某电源IC的PG信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