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要手动复位才正常

楼主(2009-05-20):
abit kn9
接通交流电,开机-(C1或25)
手动复位(或者关机再开机),正常启动。
关机,再开机都正常。

断交流电,再通电开机。故障重现。

有新发现:接通交流电源后,马上开机,出现故障;等待较长时间后再开机故障不出现。
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换主板前没有这个问题(原来的板坏了)。迷惑中。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
NF4桥的问题。

PS:NVIDIA MCP55Ultra指的是南北桥的的芯片型号,即单芯片,(单芯片是将南北桥集成在一个芯片内)

ABIT使用的主芯片组是570 Ultra(北桥芯片)!

网友:
内存的问题,换个内存试试吧,我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