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8000 掉电

楼主(2009-05-20):
hp dv8000 开始进xp 不掉电(大概3小时),当我restart 时掉电,再开机10秒左右掉电,进bios也掉电,反复几次都是10秒掉电。休息30分,开机又能进xp。能帮忙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
散热不良吧   清理风扇看下

网友:
如果清理后还是那样的话,就有可能某个元器件性能不良。

网友:
谢谢答复!!
我清理过风扇,如果能进入xp,三小时内也不断电,而且本子不过热。

网友:
温度高
    散热的事

网友:
用这个软件试试,烤机用的。如果还是能用3小时的话,就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是散热的问题。在cpu 上涂散热膏ok.

网友:
噢, 什么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