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Q IT8712F-A 未触发就发烫

楼主(2009-05-20):
I/Q IT8712F-A 未触发就发烫,请问是那儿出问题了?
问题

网友:
先换掉IO吧

网友:
IO做掉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待命5V短路了,换IO就好

网友:
I/O的问题 换下吧

网友:
没开机就发烫,那肯定是先换它试下了,不过也可先测下待机电压,看1117/1084有没损坏

网友:
搞不定了,换了N个IO都会未开机就发烫

网友:
IO坏的几率大当把IO焊下时测测5V有无短路如果没有短路的在上新的IO

网友:
GA主板上的IO?
插上ATX电源IO就烫?
SB/周边元件

网友:
什么牌子的,技嘉的药用专用IO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都差不多了 你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