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55x-royal没复位电压是正常的

楼主(2009-05-20):
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还不发帖呀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没复位,有电压,是哪里电压,排针上有点压?
如果是这样话,就查下排针到南桥之间的线路(保证南桥工作条件都正常),主要看下门电路是否有问题,如果是南桥有问题的话那是全板都没有复位的,看下PCI、 显卡槽、IDE……都有复位啵

网友:
查查PG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