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9的主板如何安装xp系统?

楼主(2009-05-20):
除了使用集成ich9的安装版以外。我说的是用ghost版本如何安装
前几天装hp机器,被逼无奈下载了个hp改版的安装盘。
知道的麻烦提供下工具或解说下方法
主板

网友:
刷BIOS,
http://www.9ihp.cn/thread-31076-1-1.html
这是HP的论坛,针对不同的机型有不同的解决方法,

网友:
除了ghost集成有驱动的,其它版本的真是不行。我安装过很多台HP手提电脑。

网友:
值得学习,大家升入学习

网友:
值得学习,升入学习一下

网友:
用U盘启动装啊!用DISKGEN分区啊!和其它的机器没什么不一样的。其次看哪款机器了,有的要刷BIOS。到
http://bbs.benber.com/
去下相应的bios了

网友:
不用刷BIOS的、卖过很多HP的机器了。有ICH9的PE就可以装系统了,先进PE再启动里面的分区软件和GHOST就可以了。或下载雨林木风6.0最近那个安装版本就可了、

网友(2012-02-21):
用U盘装系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