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怪病电脑

楼主(2009-05-20):
今天接到一个方正得本,客户说用一段时间就会暗屏,怀疑是高压问题  改之,,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暗屏  这时考虑到是高压板的供电不稳  直接拆主板飞了一根5v得高压板供电  毛病解决

网友:
有没有想过也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我遇到过亮一会儿不亮的就是灯的问题。

网友:
可否具体点说说你怎么修的?

网友:
可能第一次就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没有引起其它问题的 就是好办法

网友:
运气挺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