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865

楼主(2009-05-20):
英特尔865主板,诊断提示0D就停,有时能进入WINDOWS,但键盘鼠标无法使用。

网友:
还有是OSC灯只有开机时闪一下,如果复位时,也闪一下就不亮了。

网友:
先测键盘鼠标的供电正常不?在就是打阻值。检查它边上的排阻是否漏电

网友:
键盘鼠标的供电都正常,000的电阻都通。还有哪里可以查?

网友:
还有是有时还会有拉警报的声音,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原以为是晶振有问题,换过了还一样。

网友:
北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