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电池数据适配器问题

楼主(2009-05-20):
我在网上下载了这几张图纸,想自己做个适配器,用来修改电池中的管理芯片,但小弟我水平不高,有点看不明白图纸的连接,哪位大哥能否指点指点。。。最好能将三张图画在一起。
这张我是看明白了

后面的两张就不明了

网友:
这个要有相应的软件, 这个没有也不行的

网友:
我朋友买了一套,大概也是读电池码片数据的,但是他说狗事加密的啊!

网友:
你要做适配器的话 就按第一张图做就可以了

网友:
电池码片数据能读出来,那能改写进去吗?现在老本的电池可以换芯就是码片数据保护写不进去,这个能吗?

网友:
要看是什么组合。。。

网友:
这玩意貌似没什么用  不太懂  坏了 换就是了

网友:
楼上的应该是一点都不懂

网友:
并口太老了,新的都是USB的了,现有带并口的机器也不多了.

网友:
下面两张可能是对第一张的补充---电池分析仪器的开关板,4435是P沟道的MOS管,Q1-Q3是NPN三极管,
245脚接LPT的678脚,6脚接地,1脚接外部5V外接电源,3脚接电池或电池控制器的正极,SCL SDA接到一个I2C(集成块)控制器上?LM317是做什么的MOS管的回路?卡上的8个跳线脚好像是接这些外部线路的,我也是业余的没有基础,很可能不对望指正,有结果了给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