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3T 笔记本不显示???

楼主(2009-05-20):
用外接电源接上开机显示电源电压都正常,表现症状也是已开机,就是屏不显示,接外接也是不显示,拆开看到BIOS好像被刷过,拆下BIOS从刷,故障依旧,也不像显卡的问题!谁有这个原装BIOS发上来试试??
笔记本

网友:
怎么没人来回复下呢??

网友:
奄们不修本子,只修大个的,麻烦你去本子区逛吧

网友:
保证显卡没有虚焊吗 、

网友A(2009-06-30):
官方网下的可以用的,我用了。

网友:
是不是集成的显卡啊,不是的话加焊北桥

网友:
能跑代码吗,跑多少。

网友:
你都没说清。

网友(2009-11-22):
这个机子修得老多,加焊显卡吧

网友:
bios官网就有下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还是先刷一下BIOS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