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建无线网络,请推荐下配置

楼主(2009-05-20):
室外距离大约500米左右,价格包括网卡1000元以内,要求信息稳定,请各位帮推荐一套好用的!在此谢过!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500米很远了。还有墙之类的。你这样的话可能要加定向天线。

网友:
TP-LINK TL-WN951N(网卡)+TP-LINK TL-WR841N(路由)如何?说明:中间有座高楼,会不会影响?

网友:
我用两个HUB 500米线 跑10M,多年、很稳定。
无线的感觉不可靠容易被干扰。在临时通讯中,可采用无线,在固定办公的地方还是网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交换机可以吗?HUB很难买啊,HUB 500米真没问题?不是100米吗?100M的不能超过100米,10同M的我想也应该可以远些的

网友:
HUB 10M,线好点,300米接一个,两个600米都没问题。用了3-5年了没任何问题,只是一次被雷打了。反正一个HUB几十元,不怕。

100M的交换机300米都不行,好点的五类线也最多200米。你强制配成10M全双工/10M半双工分别测试看看。

买两箱线接上就可测试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我试试看行的话回来给大家分享

网友:
室外距离大约500米左右
500米肯定需要中繼了啊
描敘的不清晰啊  你的AP    和管理端的位置在那裡

先了解一下 802.11 G 吧      802.11N 的標準還沒有被IEEE定下來啊

网友:
简单,两个AP加室外天线,无阻隔2公里,才不到300元。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D4%B6%BE%E0%C0%EB

网友(2014-11-19):
这么远,不用中继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