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80 掉电。。。。。

楼主(2009-05-20):
北桥945MP 显卡是ATI X1400 的进系统几分钟掉点。。。。 掉之后就是很难开进系统啦。
显卡
掉电

网友:
散热问题先解决了嘛··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供芯片虚焊造成的,你加焊再试试

网友:
LS 所说的都排除过了~~~~而且跑3D的话 掉得更快些

网友:
查下温控芯片 EC电路

网友:
跑3D的话 掉的更厉害,,你自己都说出原因了,,

网友:
请问可以把温控芯片 EC 拆下吗? 我正考虑想把温控芯片 EC 拆下 把风扇长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