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5-20):
我的佳能是连供系统的· 现在机器检不过去 报错电脑提示6502 那位帮着解决一下~!
佳能
电脑

网友:
没检测到墨盒,换原装试试。
不行的话说明书上写得清楚:
1.先把打印机关掉电源,拨掉插头,断开电脑连接线。
2.过一段时间把插头插上,打开电源,任其运行。
3.等到打印机内部不再运作的时候,再把打印线连上电脑。

网友A:
是不是废墨仓满了呢?看有没有清零软件清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