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ms-6555 ver3.0 的旧主板,安装大硬盘只支持137G

楼主(2009-05-20):
一块ms-6555 ver3.0 的旧主板,安装大硬盘只支持137G,,但不能安装ghost系统,不能做备份,,用其它机分区ghost好系统,在windows可以支持250G的分区,

bios用BIOS Patcher修改过好像也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不成功还是真的不行?反正bios用md5看和原来不一样了 )

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137G以上的硬盘需要BIOS支持48bit LBA,一般2002年以后的bios都支持。
你的主板是845系列的需要安装大硬盘补丁

网友:
大硬盘补丁 指bios的补丁还是windows的补丁??  我用其它机子装了系统可以正常使用, ,,但如果把一些大文件复制到最后一个盘的时候就会蓝屏之类故障 ,,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引用 网友A:

刷过bios里,,但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