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943BWX数据

楼主(2009-05-20):
三星943BWX开显示一下就显示三条等宽的红绿蓝 然后再白屏再闪白屏  但是有时候能在菜单里在恢复原厂设置 但是用不了多久就又是原来的问题   应为该机还有保修  三星的机子程序坏得较多  推断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请高人指点

网友:
此机器可能没出多长时间吧?我专修三星的,没见到过该型号机器,不过三星其他型号出过该故障,是主板坏了。写程序没用的。我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