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z61一长三短四短三短报警

楼主(2009-05-20):
IBM Z61机器一长三短四短三短报警,更换内存不插内存现象一样的,不能确定故障部位.请老师们给点意见,谢谢
更换内存

网友:
看看是不是槽不好了,虚焊之类的;

网友:
板子有没有进水?

网友:
1 先换BIOS试试,
2 不行的话可能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