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北电交换机420-24t电源板

楼主(2009-05-20):
北电交换机420-24t电源板
电压高烧了,换保险,开关管K1117  大电容后不烧保险,没输出。
板上还有一块小板上有AS3844  是8脚芯片。
开关管K1117
还有一点不明白,表量时黑表笔接主400V电容的负级,量的输出高达120V连黑线
输出(也就是接地的)也是90V。但量输出全是0。
输出接地和主400V电容的负级间有一无级性电容想连。
这个交换机的输出是多少/?不行就改板

最后在小板AS3844  边上有二电阻燃开路了,比前上灰尘多,加上电容爆裂后是电解液。
看不清明。清洁后看色环是30多的,换后正常。
北电交换机420-24t是我们当地一军工厂的,新的要4000多的。
最后收费500。
会不会只有自已知道。收到钱放进口袋才是硬到理,
清洁真的很重要的。。。。。。。。。。。。。。。。。。。。。。。

网友:
表量时黑表笔接主400V电容的负级,量的输出高达120V连黑线

你的红笔接到哪里去了?

输出接地和主400V电容的负级间有一无级性电容想连
这个电容的作用你都不知道的话先去置顶帖好好看看基础文章吧。这样没法答你。

网友:
红表笔量输出(输出引线)
无级性陶瓷电容 LK PY472M

网友:
测量方法完全错误。最基本的东西你都不懂,还是找专业人士搞吧,估计这里没有人会回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