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Athlon和sempron的区别

楼主(2009-05-20):
我有两块AMD的CPU,一个是AMD Athion tm64 ADA2800AEP4AP, 另一个是AMD Sempron TM SDA2800AI03BX.我是新手,还望高手指点,那个好些?
cpu

网友:
我只知道是一个是速龙,一个是闪龙,
速龙是高端,Athion
闪龙为低端,sempron
我只知道这些!两者相当于,奔4和赛扬的区别。

网友:
AM2开始就只是二级缓存的区别了.一个是512K.Sempron是128或256K.
而在754和939上.Athlon还要比Sempron多集成了双通道的内存控制器.
不过现在的AM2的闪龙也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