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X31 装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09-05-20):
IBM X31 装不上显卡 驱动 ,试 过 网上好多驱动都没用,包括在联想官方网站上下的驱动,要么跟没装一样,要么装上去了黑屏或蓝瓶。XP和2000里的现象一样。

网友:
从新换成手动安装XP试过了吗?

网友:
所有的方法都试了。没用。在XP系统中,如果不让系统自动装显卡驱动,就能顺利的装完系统,如果自动装显卡驱动就黑屏,重启则提示系统安装文件错误,安装失败

网友:
应该是显卡硬件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的判断也在硬件上。昨天弄了一天,都无果!

网友:
用驱动精灵识别一下,我遇到过同样的本本用不同的显卡造成这种现象的

网友:
驱动精灵也用过。显卡的型号是  ATI Radeon mobility m6  在网上找到该型号的驱动装上后就黑屏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只能用安装版的了,可能会好。

网友:
按我经验来说这应该是硬件问题,还有就是楼主会不会把显卡驱动装冲突了,建议重新装下,找个你认为是正真的显卡驱动,如果不行  你就动手显卡吧!

网友:
硬件问题~加热显卡试下看

网友:
谢谢大家了  。是否动显卡还是等客户决定吧。另外,驱动冲突的问题不用考虑。因为我装了N次系统。呵呵

网友:
这种现像应该是显卡坏了。兄弟建议你换个了

网友:
这个机显卡本来就容易出问题,重做一下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