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换掉后出现重启故障什么原因如何着手修

楼主(2009-05-20):
我一块华磊845的板,开机键按下启动,诊断卡数跑到C1后跳回CO,接着从CO跳到C1到b0
  我换了IO后可以开机 一路正常到DOS界面  还没来的级进系统就重启  reset  frame  irdy 三个灯不正常地跳闪  三个灯有时不跳的时候可以开机进系统 只要开始跳就要重启 什么原因? 请各位老大指点指点

网友:
绝对一个型号 而且是一个全新的

网友:
看下换I/O的同时有没有把边上小东西弄掉了

网友:
没换好吧,看IO旁边的东东有没焊到一起

网友:
小东西完好 每一个掉的也没有虚焊的  我每次换IO都会出现这个情况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无法解决

网友:
焊接功夫和焊锡膏有一样不好都会的

网友:
焊功的水平,哈哈,取下来重新焊吧
或者换个 I/O

开始修板都这样

网友:
感觉我焊接的相当牛B滴 看了焊接的相当到位  加焊的也很匀称牢固 开机可以界面的停留时间一分钟
估计导致重启的这个原因会是其他的问题吗?

网友:
把串口芯片去了再试试 还有集成的网卡(如果有的话)

网友:
全新的IO不一定是好的。有时候是坏的。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在重启的那一时段 复位灯频繁闪动 好像那里接触不良虚焊 有好像那里短路 诊断卡的复位灯闪动只要一闪动就黑屏  等待不在闪动的时候就开始正常了  检查什么地方好像没虚焊的 不过在复位灯闪跳的时候可以听到主板有吱吱吱的响声 就是不知道到底在那里响

网友:
既然每次都这样就要考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给你搞短路了,你查 下周围的小贴片元件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
每次换IO都这样,应该是你焊的不到位吧

网友:
如果前面的楼主说的你都没问题的话那你刷下BIOS试下吧,很多故障都是他引起的

网友:
吱吱声是不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换过IO后出现重启故障什么原因如何着手修终于在中国主板维修论坛基地的平台下 在各位高手无私的帮住下 在我快要失去维修信心的情况下终于问题解决 成功收工了。感谢中国主板维修论坛给了我们这种学习维修主板的平台  感谢各位同仁们无私的献计献策 怎么叫大爱这就叫大爱
  故障原因解决:IO重新加焊。
  应注意IO加焊应该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技术、足够的技巧 不然这种最基本的问题也会让人信心崩溃哈哈哈。

网友:
IO 问题!我以前都遇到了!

网友:
感觉我焊接的相当牛B滴 看了焊接的相当到位  加焊的也很匀称牢固 开机可以界面的停留时间一分钟
估计导致重启的这个原因会是其他的问题吗?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说这句话。相信人民群众吧,我们的眼睛是刷得亮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