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3100 BL51加电就停。

楼主(2009-05-20):
今天接一本本:ACER 3100 BL51。
用户拿来的时候说:不开机了。
初步检测现象为:加电源(19V4.74A)后电源指示灯亮。按开机开关后风扇转一下就停。此时,电源指示灯不再亮了。
询问用户得知,用户就是看电影时突然电脑就关掉了。再开就一直开不起。

因未修过本本的板,请教同行给维修思路。

感谢。

网友:
保护性掉电。可能有短路

网友:
版主:请给点思路哈。

网友:
今天查板上8PIN 供电,发现没有坏。取掉显卡BGA M52-P后一样不能正常加电。郁闷了。但是有一个ENE的表贴芯片旁边的贴片电容短路,电容本身没有坏。

网友:
牛X,上来就把显卡给摘了, 确定显卡短了?

网友:
你洗前面看看是不是短路了啊 看好了在动手啊。牛

网友:
佩服,就如前面所说,怎么上来就把显卡给摘了呢,够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