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广达代工ED8)不能触发求助

楼主(2009-05-20):
手上有台,广达代工的ED8 明基的,客户说曾进过水,量待机3V,5v正常,图纸EC为PC97551,但实际板上为PC87541,请问能不能代换的?
量EC工作条件全满足,供电,32.768KHZ晶振正常,就是第2脚上电后一直为低电平,正常应为高电平,power on后,对地短接后,EC接到低电平,然后触发的。EC 2脚线路上只有连到开关,开关也干掉了,就是2脚一直为低。没思路了
请问下pc97551 pc87541需不需要软体的?旁边有个24lc08,应该是个存码器,用来干嘛的?

网友:
97551和87541可以代换,这个板子上的97551  ROM应该是空的,

网友:
直接还一个吧,,一直为低 满足 待机工作条件之后 换一个省事

网友:
看下EC待机时的电压全不全
引用 网友A:

EC待机电压都在 很正常 就是不触发 头疼

网友:
电压都正常。那就直接更换吧。还考虑什么啊

网友:
电压都正常。那就直接更换吧。还考虑什么啊
引用 网友B:

EC早已换过了,EC工作条件能量的都已经量过。郁闷中~~~

网友:
把2脚 跳开,或者看看 2脚到开关是不是直接连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早就这样试过了,没有问题,怀疑是不是被保护掉了?

网友:
检查下LID591和ACIN,两个都要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 LID591#触发前一定要为高吗?我查了下电路,是SB那发过来的,还有就是连到 睡眠的那个SW5开关上,还有就是EC 2脚为高电平除了供电、晶振,还要什么条件?

网友:
需要的条件比较多,而且各个机种还不一样。除了我上面讲的两个,还要保证BIOS程序和EC到BIOS的通讯正常。正常进入待机状态后,EC就要开始读取BIOS里的开机程序。

网友:
LID591#不是南桥发出的。南桥那边应该是输入,图画成了箭头朝外。它是LiD Switch发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LID591#南桥那页是输出,请问这信号待机状态下是为高吗?按开关后,由高到低吧?低电平有效吧

网友:
正常状态下应该是无效,就是高电平。如果有效了,EC和南桥就进入休眠状态了

网友:
刷BIOS.广达的板好多都是BIOS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让你失望了,还没找到故障原因。躺着呢!还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