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865G7CPU没供电问题

楼主(2009-05-20):
一块杂牌865G7(775结构)上负载各电压正常,上U不热,没供电,检测卡REST灯长亮,测PCI复位脚为低电平,CPU已确定是好的,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上U后查VID信号,如正常换电源IC

网友:
测下mos管的控制电压  对比下  可能有一路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