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1奇怪故障 高手看看

楼主(2009-05-20):
IBM T21不开机,无待机电流,  但是按开机键后,出现电流0.05A,而且待机的3.3和5V电压也有了,而且MAX1632工作条件也都具备了,怎么回事。不开机时无待机电压,我换过3410和3421,故障依旧,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IBM T21怪故障,高手看看

IBM T21  无待机电流和电压,按下开机后,待机电流到0.05A,待机3.3和5V也有了,MAX1632 各项电压也正常啊。但就是电流不在走,不亮,如何维修。

网友:
T21板子貌似才100多吧?

网友:
没事练练手啊

网友:
不会拿料板来练手的吧!

网友:
看所有的电压  时钟  复活正常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