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压器的代換

楼主(2009-05-20):
有台优派VX724液晶显示器,高压变压器烧毁,不知去哪里找?手头有其他拆机的,脚位又不对,测电阻也不一样,不知可代不?此板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想用普通高压条代,又好麻烦,如能找到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
开关变压器是不可随便替代的。

网友:
谢谢版主回复。
高压条替换,我曾在其他各种机中试过,但一体板上难找位置安放。

网友:
把高压部分的变压器和推动芯片都拆了不就有地方了吗

网友:
谢谢。
我还是想找个变压器试试。

网友:
一换就要换一对.我都没试过.再难我都要改装成代换高压板

网友:
变压器型号:

网友:
找个阻值相差不大的来替代.只不过要改一下脚位.

网友:
谢谢各位关注。
今天没空,明天去电脑城找一找.

网友:
今天去买了二块板,有一块电路与原机一样(高压部份)但线圈电阻不一样,打算拆变压器试试。

网友:
变压器不能随意替换的

网友:
同一个主板型号还是可以的。

网友:
今天把变压器装上,开机有象,以为搞好了,谁知半小时后,又黑屏。

网友:
没办法啦,只好把高压板直接代用原机高压板,搞掂!

网友:
无办法,只好直接将另一块高压板取代原机板搞掂!

网友(2009-10-29):
一般来说变压器坏了只能改高压条,很难买到和原装一样的

网友:
这也不一定  爱坏的就能    冠捷的  明基的   有卖呀

网友:
这个你要测出匝数比的。不好改。还是换整个比较好

网友:
换高压包费时费力 还真不如换高压板 记得论坛有位兄才直接拿耳机盒把高压板放外面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