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讨论的故障 被我遇到了 MS-6746内存供电不正常

楼主(2009-05-20):
一块MS-6746 客户插反导致内存供电管烧挂了 换了3055后 测得2.5和1.25出来了 然后上U 上内存还是挡内存 再测内存的电压只有1.5和0.7了 测得3055 G极电压没有5V 追线到MS-5 换了后还是一样情况  在论坛上搜索找到孤帆远影老大发过一个专题讨论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436-1-1.html 于是我测了U座阻 确定没有问题
悠澜客老大 也发过一个贴跟我这个同型号同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6746 可惜没下文了 看样子这个问题的确很有意思 我很想弄清楚这里面的关系 希望能得到各位的帮助

网友:
希望大家能各抒己见 来帮我研究下这个主板

网友:
还是没有人来指点呢?

网友:
LZ
换过MS-5没有

网友:
换过MS-5~~~

网友:
插反就会把那三极管烧了,你换个06N03的上去,还有槽子烧坏了吧 看有没短路

网友:
槽子没有问题的 管子也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