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845DE两个门电路

楼主(2009-05-20):
今天接到一张顶星TM-845DE的板子,无法上电,后发现南桥下方有两个14脚的片子U6,U7没有了,估计是两个门电路,请问哪位大哥手上有同样的板子,看看这两个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没人见过吗

新诚达 -10 灌水

网友:
中国这么大,就没有一个有这种板子的

网友:
U6为74HC114D
U7为7406

网友:
我的是845E的板子,不过软件测试却是845D的北桥,不过没有看到楼主所说的蕊片,想请问一下楼主,你的主板声卡蕊片是什么蕊片?我的声卡蕊片驱动不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有块上面是ALC101,查了一下,应该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不知为什么我的板子的集成声卡会找不到呢!哎,有高手可以说一下吗?会不会是跳线的原因?我注意到声卡蕊片边上有一组跳线!

网友:
楼上的,查查BIOS里是不是把集成声卡屏蔽掉啦。那些跳线是前置面板声道用的,有时候也要插上跳线才能响

网友(2009-06-19):
是ALC101的声卡,我另外还有两张一样的顶星TM-815EB的板,上面都是用这个ALC101的芯片,有一块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一块就是声卡找不到,设备管理器也没有看到黄叹号

网友:
是ALC101的声卡,我另外还有两张一样的顶星TM-815EB的板,上面都是用这个ALC101的芯片,有一块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一块就是声卡找不到,设备管理器也没有看到黄叹号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声卡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旗舰电脑维修,是74HCT14D,还是74HC114D,能看清楚一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那天是晚上看的,今天又看了一下,是74HCT14D
上图看的清楚

网友:
谢谢了,现在这两个都换上去了,但现在的问题是全板无复位,IO也换了,PCI,BIOS和IDE接口上的复位脚对地阻值都正常,奇怪的是CPU复位脚却有0.5V的电压

网友:
74HC14D能否代换74HCT14D

网友:
应该不用上吧,,,很多板子是不用上的!!!

网友:
不用上,什么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