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跑码,点复位开关可以亮机

楼主(2009-05-20):
我有块V星主板有个特怪的毛病,开机不跑码,要复位一下才能正常启动。IO我也换过了,电源管理心片也换过,南桥也换过,BOIS也刷过了,电源也都换过都不行。请那个高手报指点一下,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关机后就开不了,要断电才能开机,而每次开机都要复位一下才能正常进系统

网友:
换个电源 试下....还有就是I/O

网友:
电源和IO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肯定有电压偏低,还CPU试验一下。

还有考虑一下主板滤波电容。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板子,目前还没解决,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2009-07-30):
量ATX灰脚相连线路和元件有无损坏

网友(2010-01-27):
pg信号产生后不能正常到达南桥

网友:
检查一下5V电压,应该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