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齐JT178DP 液晶不开机

楼主(2009-05-20):
一台美齐JT178DP 17寸液晶!~客户说给雷打了!不开机!拆开没有发现烧坏的地方!保险,管子之类都没有坏!~按开关没有反应!~是哪里的问题呢!
不开机

网友:
发错板块啦!管理员改一下!`谢谢!~

网友:
电源输出正常吗

网友:
麻烦各位给个维修思路!`在此谢过!

网友:
电源板上的供电输出正常吗

网友:
如果是被雷击过,首先看一下交流转直流那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