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83显示器行幅很小,不可调。

楼主(2009-05-20):
AOC783,通电后有图象就是就是行幅很小。也就是整屏的1/3,我数字万用表测高压包的1脚、行偏的任意一端、双阻尼管的中间级、L405的行幅电路端都测不出电压值,一测数字就变没了。好像电压太高。但是测TIP122的C极为35伏左右。双阻尼二极管、TIP122都没有坏。原来客户说只是图像窄,一拍就好。但是拿到这后检查行管烧,高压包1、2脚严重开焊,原以为换上行管就好,谁知换上行管、补完焊后,图像还是很窄。把光栅调亮也就是整屏的1/3,说明高压不足吧!是不是高压包有问题呢?高手帮忙!

网友:
50V:3.3UF的无极性电容,还有调整电路的任何一个630坏都会出现你这样的故障。

网友:
TIP122的C极为一般电压9-15V这样啊 电压这样高是不是tip122没有工作导通?所以不可以调行副

网友(2009-07-03):
TIP122 的C集的 电容坏

网友:
二次电源电压有多少伏啊?

网友:
检查一下逆程电容,容量变小也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