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的 L8400B添加内存问题

楼主(2009-05-20):
请问高手们,本人买了一部AUSU 的 L8400B的本本学维修,现在碰到到的问题是:机子上板载64M\SD内存,只有一个内存扩展槽,没钱买16片装的512M\SD(暴贵,要差不多200)我就把主板上的64M换成了256M(主板上有几个预留内存位),但是机子还是认64M,为什么呢?还有板载的那个插槽装256的只认了128的!是不是芯片组不认8片\256的内存呢?为什么我把256的8片内存焊到主板上还是认64M呢?主板上有没有SPD芯片?或者通过修改BIOS认到主板上的内存?

网友:
SPD应该在BIOS里面

网友:
不是吧~~在BIOS里面那就没得救咯?为什么我焊了其他牌子的内存芯片下去可以开机呢?本来的是PC100的SD 64M 华邦的芯片,我换了PC133的256M SD 倚必达的芯片~~可以开机,但是还没装系统试,可以修改一下BIOS另它识别到我焊下去的256 M呢?

网友:
ASUS的一般不是 Phoenix 的BIOS,要不你可以用 Phoenix bios editor修改BIOS模块,个人觉得LZ走远了,一路顺风

网友:
不会修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