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是不是板不支持CPU的原因

楼主(2009-05-20):
一个845GV的板,家里没有前端400的U最低是2.4B的CPU,现在用2.4B的CPU测试检测卡从C1跑01、02、07然后又C1、01、02、07一直这么循环再就过不去了,不插内存到C1就过不去,是不是主板不支持533的CPU啊?谢谢
另845GV应该支持前端533的U吧

网友:
板BIOS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I/O问题

网友:
io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真的是IO问题那我就没办法了

网友:
如果确定是845GV的板,可以肯定支持FSB533  先打下内存到北桥的阻值,注意检查排阻。阻值正常的话 刷个BIOS 不行再动I/O 。。 好像你没有量电压吧,看下 2.5V 和1.25V正常不?

网友:
IO是修主板常换的芯片呀,楼主要具备多一点型号的IO才行的,如:83627HF,83627F,8702,8705,8712等,很多板都是IO问题引起的呀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因为我不是搞维修的所以不会修.板子是大众做的那种小机箱装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