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移动PC的电源芯片,被搞晕了。

楼主(2009-05-20):
用的是HIP6004ECB的芯片。现象是无CPU核心电压。

1.测了外围MOS管好的(拆出来测,保证OK)
2.VID 也是OK的 (就算是全部高电平,或低电平,也应该有核心电压输出)
3.芯片的18PIN VCC有12V的供电(一插适配器就有了)
4.   3PIN SS 有4.2V的电压(这针算是电源软启动的了,拆掉芯片,按主板电源开关用示波器测有11点多V的升压,放芯片后将为4点多V。     SS (Pin 3)
Connect a capacitor from this pin to ground. This capacitor,
along with an internal 10μA current source, sets the soft-
start interval of the converter.)
5. RT 1.26V
6. FB 和 COMP所连接的几个精密电阻,也测了,都OK。(电路触发后COMP有4.7V,FB为0V)
7 。 19PIN 实际电路是空的
8.    2PIN OCSEC 有11V
9。 主板无明显短路现象。

------------------------至此,我按理论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影响芯片工作的了。换了2片全新的芯片也不行。气人的是,无意中碰巧开机,CPU有供电了,还进了系统玩了几个小时都OK。第二天开机又不行了,芯片旁边的电容也式着换了,还是不行。据观察有时得有时不得。

就20针的芯片,电路很简单的,居然搞不定。心烦。

有空的 帮分析分析 这个芯片。

网友:
没有Vcore时,两个Mos管的G极瞬间能不能量到脉冲?或者换个BST二极管和电容试试。Vcore芯片有时候不好搞,比其它的电源芯片要复杂很多。

网友:
其实说真的,G级的瞬间脉冲是用示波器抓不到波形的,最多只能感到示波器动1V一下的幅度。我这个算是有这个动作,所以我都是把目标放在反馈电路上。

BST二极管和电容试试----------我之前已经换过了,不行的。还有SS的0.1μF的电容也换了,都不行。

不过,刚才在修时有稍许突破。在修中

网友:
楼主可遇到大麻烦了,不知道你修的是精英的A900,还是A901。我在修G550时曾遇到一次这样的问题。
有些电路设计本身有隐患,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会处于临界状态,故障表现也很奇怪,比如象你遇到的,或是环境温度高一些、低一些都有可能“发病”。解决这样的问题,怕要专家级维修员才行,不过这种专家级人物一般已经搞设计去了。

网友:
被你猜中了,对,就是精英的A900I的,。这机子超古怪的。我也是第一次感到无所是从。我都快晕死过去了,昨晚修得了,到今天下午6点又是老问题了。

昨晚修这机子,我的理论都崩溃了。这机子去除PGOOD 3.3V的供电电阻也能开机工作的。19,20针脚是空的。

我想试着改掉他的电路。才20针,飞线也要把这机子征服了。不知道什么芯片是于HIP6004ECB 差不多的。知道的提供一下。就拿这个机子来做试验了。现在还在拖延客户时间。

网友:
几天的烤机,现在看来还i没有在复发,不知道以后如何

下面这幅图不是维修的结果图,只是一张维修试验的经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