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在不。请教关于屏RGB 电压问题

楼主(2009-05-20):
问题是这样的
30针 低分屏    屏供电3.3V有   RBG 没有电压
请问 RGB 这三个电压是从那里送来的
是有管控制  还是真接从显卡芯片里控制

手上机器是东芝M30 外接正常 灯管亮 没有图像
检查结果, 屏3.3V 供电有    RGB 红绿蓝 没有电压
谢谢

网友:
应该是有电压的,在一伏左右

网友:
直接从显卡的LDVS模块出来,接保险电阻后再连接到屏幕。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
也就是说,我这个机器有可能是显卡坏了,对吧?
现在就是搞不清 RGB 电压是从那里送来的,

网友:
谢楼上的朋友
也就是说,我这个机器有可能是显卡坏了,对吧?
现在就是搞不清 RGB 电压是从那里送来的,

网友:
没有知道嘛?

网友:
电路图是这样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  可是没看懂 LVDS     这个LVDS 不好办。  有的在屏上  有的单独   有的在显卡里 哎 就是没有图纸 要不看一下就知道。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
TTL屏才有RGB,,现在的差不多都是LVDS差分信号传输的。。。

M30 论坛里有图,搜索一下就知道 了

网友:
无知的问一句,能否把外接上的RGB飞到屏上去

网友:
兄弟,RGB一般都只是说的CRT的显示器.

网友:
就直接的换块驱动版试验下

网友:
论坛里的M30图纸是集成显卡的    我的独立显卡
还没修好喃,想换个显卡试下   就是不知道 LVDS 芯片 是不是集成在显卡芯片里

网友:
飞个RBG 型号不行的啊   这个是LVDS查分信号

传输的

网友:
你从LVDS的信号线往显卡方向找。有的本子中间就个门电路的。看看是不是门电路坏了。

网友:
内接显示没有RGB这3个信号,全部是数字信号,外界RGB电压有个保险的,你看看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