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9955花屏,版主帮忙看下!

楼主(2009-05-20):
在DOS下都花,花成这样不知道怎么用R3测试了,DOS下都是乱码。
进Windows还好,字都看得清,就是有很多横的花点,鼠标动到哪里花到哪里!
加焊了显存和GPU,都无效!现在上图!
Windows

网友:
应该是主芯片坏了,烤烤试试

网友:
不测试就加焊?
这个卡修复的机率已经不大了,软件只是一个DOS测试程序,其实目的只是找出坏的内存芯片.可以做为辅助工具使用.如何修复还得靠专业的测量.

网友:
花的看不清楚的
用批处理来测试呀
论坛有下的

网友:
呵呵 能不能修复 还是看软件的测试结果,
不过看楼主修卡比在做的 每个人都牛啊
不确定就加焊呀 ,像agp的有铅的 9550虚焊的少之又少
9550的功耗才10多w 很不容易虚焊的
而且大多数ddr1 agp显卡加焊显存这个步骤可以省掉

网友:
象这种大花的 情况不要想到GPU了啊 !!
查查显存供电是否正常
还有就是显存参考电压(每个显存都有它独立的 参考电压一般是两个电阻分压的)

网友:
你这个卡已经可以报废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刚开始的电容坏了!换了电容结果花屏!

网友:
VDDC VDD分别是多少啊
还有还是要用测试软件看看是哪个通道的哪个位坏啊
电容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