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65GV主板的触发问题(本人觉得十分奇怪)

楼主(2009-05-20):
一块华擎P4i65GV的主板:478CPU+865GV北桥+82801EB南桥+W83627HF-AW
此板故障为不触发,经过测量:触发针脚_1有3.3V,  32.768KHZ时钟正常,但是触发针脚_2对地阻值只有5欧(我没法判断它是不是接地的,因为据我所知,用W83627HF-AW---I/O芯片的主板一般是高电平触发的,触发针脚_2应该连接到W83627HF-AW---I/O芯片的68脚。但是我把I/O芯片拆下来测量发现这块板的W83627HF-AW---I/O芯片的68脚是空脚)
这是我觉得奇怪的第一点:难道这块主板的I/O芯片是不参与触发的吗?
还有这块板的ATX接口的触发脚(绿色线)电压为0V,跑线得知:绿色线---电阻---三极管的e极(c极接地)---三极管b极---南桥。
经过测量得知:只要插上电源,不用按开机键,三极管的b极就有3.3V的电压,从而使三极管的e极和c极导通,把绿色线的电压拉低,但是电源却不启动,好像保护了的样子。按开机键也没反应。
这是我觉得奇怪的第二点:这块板是南桥直接触发的吗?

我是第一次修这样的主板,请各位不要见笑!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主板的图片

网友:
^_^ 你也发现到这个问题啊 我上次也碰到过 他的触发就是不到IO

网友:
是触发排针旁边的14门触发的吧

网友:
前天遇到一块华擎P4I..的板子也是绿线到南桥

网友:
看图上,在开机排针旁有门电路,应该是门电路触发

网友:
更换一下附近的门电路集成块(74HC14D)试试

网友:
没错....你基本相同的问题..我就是换门电路成功..了..

网友:
对头。换门控

网友:
和我板子一摸一样,我插上AGP128M的显卡就是不能点亮,不知道是不是板子不支持,64M的就能点亮

网友:
RE: 华擎P4I65GV主板的触发问题(本人觉得十分奇怪)(已解决)

后来在反复的测量过程中发现ATX接口黄色线(12V)的阻值只有60多欧,觉得不对,同时觉得电源也有保护的样子,难道是有短路?于是测量跟12V供电有关的电路,在测量CPU核心电压电路时发现其中一组上下管的D极和S极的阻值只有60多欧,更换了这三个场效应管,居然好了!板子虽然修好了,但是我却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指教:为什么这三个场效应管击穿会影响到南桥输出控制电压使ATX接口的触发脚(绿色线)为低电平?

下图是击穿的管子

网友:
场管击穿后,会拉低开机电压,形成一种保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