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7198F怪故障。

楼主(2009-05-20):
能听到高压启动的声音,但是在屏幕上只有下方有一团白色的东西并没有图像。拆开测量各处关键点电压都正常的,我怀疑是视放的问题蛤是不确定。因为视放芯片是LM1445,不知道有什么可以代换的。
芯片

网友:
这个问题像是场不工作吧 场片转线圈有直流电压吧

网友:
谢谢楼上,确实是场的问题,

网友:
操作失误,只有再发一帖了。
场块是STV9302,他第四脚,也就是-12V供电这一路的电阻烧了,由于颜色烧变了大概是22欧姆。找了一个换上又烧了,以为是STV9302坏了,换一个STV8172A(他们说可以换)结果电阻还是烧了,
不知道怎么搞了,大家帮帮忙呀!!

网友:
刚才量一下电阻的供电端为稳定的-12V而另一端则场电路工作了后由-12V马上被拉低至-3.5V

网友:
怎么没人帮我呢?

网友:
先确定好正负电源是否正常。查下泵电路。温馨提示下:市场很多伪劣管等注意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
换了个场块,现在正负电压已经对了
可能STV8172A与STV9302不能代换吧!
但是屏幕上有一团白的并没有图像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8172和9302完全可以代换的,是不是忘了装绝缘垫片

网友:
装了的,螺丝上也有。

网友:
现在电压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那颗电阻也不烧了,可是就成原来的故障了。屏幕亮了插上信号线就是一团白的。
数码相机坏了所以没办法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