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打不开急急急.........

楼主(2009-05-20):
我客户有一台联想品牌因中毒,我们给他系统重装了一下,装好后发现后面有几个盘里的文件夹打不开,提示没有权限打开,也没有提示输入密码,请各位高手帮忙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杀过,没有毒,我系统重装过office已经重新安装了也不行的

网友:
有些病毒十分恶毒,采用我死你也活不成的手段,十分辣手。

重要的文件、资料、系统必须先复制一份在处理。有些文件只能在带毒环境下打开,然后复制。

有时贸然动手就会丢失数据。

你目前的方法只有看是否能清除病毒了或解密被病毒加密过的文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可以确定没有毒,他是系统加了密钥,现在是系统更换了,也不知道以前的用户名了,

网友:
嘿嘿是NTFS加密了吧,是的话你就倒霉了

网友(2011-12-19):
新手来学习学习,新手来学习学习,

网友:
你进PE呢,,进PE找到那个文件夹看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可以考虑找一个LINUX的LIVE盘,和PE盘差不多,光盘系统。很多WINDOWS下的设置因为在LINUX是无效的,所以可能会有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