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如何屏蔽掉有警告的扇区

楼主(2009-05-20):
大家帮忙看下,如何解决!

网友:
你是想屏蔽掉色块吧?

网友:
先用MHDD 的命令ERASE擦下 不好的话如果坏道在后面的话 用HAP修改容量

网友:
HAP修改容量? 我记得 HAP只能隐藏 从后到前的吧

网友:
全盘色块
如果盘固件没有问题的话,需要做SF
不过LZ的盘,好象是6E040做SF做成30G的盘哦?

网友:
问问,SF是什么意思啊!新手,多谢指点!

网友:
用pc3000,破解板的也行,清p,g表,再逻辑扫描加p表,完了再mhdd清零。

网友:
本来就是迈拓30G的薄盘,MHDD擦除命令试过N遍了,没有用,有没有什么好的软件能修复的,能发个PC3000 的软件搞好吗?或者还有什么好的软件?谢谢了!

网友:
LZ
没有专业软件,这个盘你估计也不好了
而且这些软件都是带卡的,不是网上随便下一个就能修好盘的

这么多色块,用什么逻辑扫描加表修复。纯粹是扯淡!
要不是固件问题,需要对症下药;要不就需要做SF

LZ,如果没有修盘的专业工具。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