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技嘉主板开机s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d dirve怎么办

楼主(2009-05-20):
我的技嘉主板是技嘉8I848P
开机就s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can not find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or diskette!怎么重修刷bios,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救命啊!!!!

网友:
在硬盘上或软盘上找不到BIOS图像。
一、现在能否进BIOS,如果能把软区关掉
二、刷写BIOS
三、IO、SB坏

网友:
现在不能进bios,开机就这个提示,而且键盘也不能用!!问一下3楼,怎样清洗bios

网友:
关键是我的主板上的bios不是插座而是焊接在上面的,好像还是引脚在底下的那种,不好取啊

网友:
先放电看看
你是专业的吗!!
不是就没办法帮你了!!
你没工具

网友:
放电了,有风枪一台,但没有编程器,要不去买一个,推荐一个便宜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 用U盘 最好是512M以下的 做个引导盘 上官网下个BIOS文件 不要改名 插到USB口 开机。
USB引导的方法很多 USBBOOT 去百度搜下

网友:
我看只有写个BIOS   我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网友:
还是找个编程器刷吧

网友:
用个软驱引导,把刷BIOS的批处理命令改成AUTOEXEC.BAT让系统开机就自动.

网友:
你友好有个编程器就简单了,重新刷新BIOS程序就好了,你不是专业修这个的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建议你到修主板的店里,请他帮你写一下就OK了。

网友:
想办法刷个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