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登利2310 的问题

楼主(2009-05-20):
本人本来一直是使用傲月853A于热台+安泰信8205做笔记本bga的。。。由于用不到一个月就坏了。。《bga太多。。温度都调的太大。。》所以对国产的东西没信心。。。就入手了一台司登利2310风筒...没想到。。上于热台和风筒。。板子两下就变型了。。跟本没有8205的好用。不知道是本人温度控制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想请教一下使用过的朋友分享一下你们使用这家伙...无铅和有铅都什么温度。。下加热要开到多少。。

网友:
司登利2310 风筒还是不错的 适合做成低价位的土炮BGA焊台。需要说明的是必须要配一个大口径的风口,在做BGA的时候 可将风筒从下望上吹风就是,上面在配合850的热风焊台,如果能熟手,基本有铅无铅的BGA都可以做。
这里有3个要点
1:温度
  做有铅的下面风筒可调节到210~230 风速3    上部热风台温度430~450  可手工控制
  无铅的下部可调节到220~250    其它不变
2:板子放置一定要平稳   这是成功的要点,板子在加温的时候 肯定是有变形的 可在板子的四脚适当压些重物
3:底部风口离主板不要太近 一般保持1厘米以上的距离就可以

网友:
谢谢版主的指教。。。。我是有于热台的。。。。。那就是说有个大口键的口子就OK了。谢谢了

网友:
我一直就用这家伙做的BGA 不管无铅有铅都不错!主要是自已慢慢掌握经验!底部先100度预热10分钟再就开到200度(有铅)。无铅开到250度。上面用司登利(设有5档0档设为160度,风速3档。1档设190度风速3档。2档设230度,风速也用4档。3档设260度风速4档。4档设300度风速4档)做有铅的用前面设的0,1,2档。做无铅的用前面设的2,3,4档。时间就自已慢慢掌握不是很好说的。我一般前面一档用于预热约3分钟, 中间一档用于加热大约2分钟用镊子轻轻推一下桥周边的小元件。后一档用于回流大约30秒到60秒,再就关掉预热台,把风枪关到冷风档风速6档。

网友:
谢谢胜利的详解。。。。能加我QQ交流经验吗。??QQ745653751

网友:
胜利朋友。。你有不有加大口的风嘴??我咋按你的思跑。一吹还是变形

网友(2009-07-25):
一些主板的7500我都怕了,上部不加热还OK,上部一加热。。。。。。。。结果显存冒锡了。。。。。哭死了

对于在芯片上方加热,温度我不敢太高,怕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