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ZM-NG61M2-L用不了显卡

楼主(2009-05-20):
接修的时候是跑FF00,PCI有复位,CPU无复位和PG,压桥没用查北桥供电正常,查着查着CPU就有复位和PG了,现在怎么弄都好了,可是用集成的显卡就可以,插上PCI-E的显卡不显示,查PCI-E无时钟,这板没有时钟芯片,是集成在北桥里的吧,现在怎么查呢

网友:
集成的显卡就可以,插上PCI-E的显卡不显示  NV的桥建议 先加焊下吧